iphone 6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8-31):
前几天同学拿来一步IPHONE6,说是不开机,等着要,借机后马上拆机,目测,整板有无掉点,连锡。测cpu,内存,周围元器件,有无短路,这板子当时没找到图纸,只能这样了。

正好问题找见了,内存旁边,铁框下面几个电容阻抗不正常,直接给全换了,装铁框,上电,OK了,照片都没拍,急忙就走了。借了一张图:

现在才发现论坛有图纸。

网友:
6的资料 必须收藏 点赞

网友:
了不起啊,铁框下面几个电容阻抗不正常如何判 别的?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没过程,

网友:
阻抗怎么不正常呢?;楼主这个有骗分嫌疑

网友:
楼主你没说清楚到底是那几个电阻,分别对应什么信号

网友:
好可惜啊!照片没看到!楼主以后继续啊

网友:
把阻抗的测量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
那个图可以搞个搞清的吗,看不清哦

网友:
明显是水贴,电容那么容易找到阻抗不正常的??

网友:
新人路过 求解阻抗是什么

网友:
就是啊,具体哪个位置?多少是正常,多少是不正常。这样的帖子对我们才有用啊。就说几个不正常换了。这和今天我修了一台手机,主板坏了,给我修好了。有什么区别?

网友:
接表应该有短路啊

网友:
这6修起来 价格一定不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