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华硕X42J V3.2版本 biso

楼主(2015-08-31):
   刷过 网站里 的可以亮机  但不认硬盘。

网友:
请大神 发一个 。。。急用

网友A:
多刷几个版本试下 都是不认硬盘 就查下原因吧 不见得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刷几个版本试下 都是不认硬盘 就查下原因吧 不见得是bIOS问题

之前是显卡问题。客户好像拿到哪里修过  BISO个人刷过。显卡动过。   显卡换好了,装硬盘卡LOGO 过会进BISO  检测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