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209-A图纸上的电路不懂望大神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5-08-31):
这个电源接口出来后电容滤波 电阻R6912的做用是什么那  只知道RC是滤波  这个电阻的做用相当的大  就是不知道什么作用  知道作用后我在发帖说明我遇到的问题

网友A:
RC可以作为延时电路。这个电阻是输入电源阻抗匹配检测的电阻。

网友:
正如 楼上所说  这个应该是延时电路  一般EC复位 会用到这个

网友:
同意一楼说的

网友:
这个电阻就是一个负载电阻,作用是平滑外接适配器输出电压的幅度变化。

网友:
应该就是滤波的作用呀,和电容一样过滤掉高频的杂波

网友:
这个电阻在苹果机器上常见,阻值不固定。整机看成是一个导体,导体就会有阻值,加一个电阻与导体并联来调节成设计需要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可以作为延时电路。这个电阻是输入电源阻抗匹配检测的电阻。

电源阻抗检测这个应该是对的  电阻的值应该也是不能随便改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阻抗检测这个应该是对的  电阻的值应该也是不能随便改动的

没错 不能随便改动,阻值要求误差很低的。但不同型号的机器这电阻值是不同,它是调节到整机的阻抗的。也就是随便变动会影响到适配器输出的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 不能随便改动,阻值要求误差很低的。但不同型号的机器这电阻值是不同,它是调节到整机的阻抗的。也 ...

昨晚找了很多关于这种电流检测电阻的知识,看的是一头雾水,有点高深,原理好像是配合适配器一起工作的,作用像是在和负载大时打开PWM模式,小时切换在LDO模式,也就是为什么苹果电源充电时发热 发热量非常大了,
这个电阻出了问题,是导致我这个帖子中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3#pid13860925  不能用适配器的根本原因,
感谢大神的指点,终于知道原来还有电源检测电路了,苹果的机器很多供电后面都有这么个电路,只是检测方式高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