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某宝 淘的M5A97点位图怎么解绑串号

楼主(2015-08-31):
如图 串号类型是如下:BFEBFF000306A9MB-1234567890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串号来的,本来是不想上传上来的,但是这家卖点位图的实在是太不厚道了,我们钱也给了,可点位图却只能享用到绑定硬件甚至系统串号的(具体我也不懂哈,所以求助),本来搞维修这行就是经常换硬件和换系统的,可换了之后这个点位图就作废了相当于一次性的,这种买来还有什么意思呢?试问谁想买这种点位图是吧?相信你们也遇到过,店家是    “redappletech”    这家,没办法只能公布出来了,谁让他这么坑呢?论坛有哪位大神可以把这种点位图绑定硬件串号的给解绑呢?如果可以的教我一下QQ2218945994谢谢!也可以直接在帖子上回复!文件太大我也发不上来,你可以加我我发给你你弄,弄好了我们大家一起用是吧,本来维修就不容易,既然不想承担厂家风险何必还卖呢是吧?谢谢论坛大哥大姐了!

网友A:
这个真没搞过,希望楼主搞好了说下怎么搞的

网友B:
绑定主板的 MAC 号码 还是 说明东西? MAC 卡号刷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挺无耻的。

网友:
缈视这样的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搞过,希望楼主搞好了说下怎么搞的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搞所以才来论坛弄诶,你在实地培训的要不你问下你们徐总或者月饼看他们可以弄下不,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绑定主板的 MAC 号码 还是 说明东西? MAC 卡号刷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不是MAC地址来的,很长一串号码,等下我发上来

H55

网友:
对呀,遇到这种人就无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MAC地址来的,很长一串号码,等下我发上来

你是换系统 还是换 主板, 导致软件永不了的?

网友:
对呀,所以直接把他ID都爆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换系统 还是换 主板, 导致软件永不了的?

换主板后用不了的,系统没换,还是之前那个硬盘,系统也没重装过

网友B:
主板他能绑定什么东西哦,一般就是 MAC号码 或者CPU 内存条,主板BIOS之类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他能绑定什么东西哦,一般就是 MAC号码 或者CPU 内存条,主板BIOS之类 之类的。。

想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么长的一串号码具体是什么号码我也没去研究过哦

网友D:
发到网盘里,让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到网盘里,让大家研究一下。。

要不你加我Q吧,我的2218945994我直接发给你你弄下试试吧,好么

网友E:
这个是有点坑哦,这淘宝店家也太坑了吧,为了赚钱亦或为了避免华硕找他麻烦这样搞确实不太厚道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有点坑哦,这淘宝店家也太坑了吧,为了赚钱亦或为了避免华硕找他麻烦这样搞确实不太厚道哈

是啊,就是发上来一起研究下

网友F:
你能看到串号是加密过的,应该是把资源加密和解密,密钥是提取一些硬件的序列号然后截取部分代码再加密得到串码。十分麻烦,店家十分的不厚道。你把key_code这个文件换一个扩展名,再试试能不能再生成一个同名的文件。(保存原有文件,注意运行后多出的文件或文件大小发生变化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看到串号是加密过的,应该是把资源加密和解密,密钥是提取一些硬件的序列号然后截取部分代码再加密得到 ...

你可以加下我么?我Q是2218945994加上我以后我直接发给你你帮忙试着弄下弄好了也可以发到论坛上来一起用,谢谢

网友G:
买时提前声明,绑机的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时提前声明,绑机的不要

他那里的肯定都是绑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看到串号是加密过的,应该是把资源加密和解密,密钥是提取一些硬件的序列号然后截取部分代码再加密得到 ...

我试着改过也不行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