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51A11W Z50CR内外接不显 键盘灯能亮 修过的指点下

楼主(2015-08-31):
客户拿过开机内外接不显,键盘大小写灯能亮,说明能正常跑码亮机,键盘灯亮后10秒到1分钟不定时掉电,能再次触发上电,测量过各组电压均正常,用风枪加热过显卡与桥,也用手压过,均无果,应该不是虚焊,CPU也换过,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上论坛也逛了一圈也有几位前辈遇到相同的故障,说换了显卡,换了桥均无结果的,个人认为应该也不是显卡问题,挺像通病的,由于没有多少维修经验加上没有图纸也无从查起,也就不敢轻举妄动,还望高手前辈指点

补充:发错地方,望请版主帮忙移到笔记本维修区

网友A:
休眠开关查一下,与显示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休眠开关查一下,与显示有关。

找了一圈,没发现类似开关的东西,您指的是不是那个霍尔元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圈,没发现类似开关的东西,您指的是不是那个霍尔元件呢

是的,就是那个霍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那个霍尔元件。

查了,不是霍尔元件的问题,3.3V 用磁铁靠近0V 正常,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