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不开机

楼主(2015-08-31):
故障 如题 ,电流0.3A左右 测量 阻值 L33 0.008 L42 0.019 电压 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短路啦
不开机

网友:
着急 在线等

网友:
应是短路了。

网友:
有没有短路,打对地阻值就可以知道了呀,还要问吗?

网友:
这两个电感是CPU和总线供电的吗?发帖描述清楚一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