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V星g41m-p33 ms-7592 ver3.0电压复位都有不跑码 加焊u座子后修复

楼主(2015-08-31):
msi V星g41m-p33 ms-7592   ver3.0电压复位都有不跑码 加焊cpu座子后跑码亮机  没理论就瞎搞 发上来希望对跟我一样的新手有帮助

网友:
忙 图就没拍了!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有!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也正常 然后短接重启插针诊断卡的复位灯也随着变 所以就加焊u座试试看咯

网友:
inter.  的不跑码这样搞

网友:
这也行,怎么断定是CPU座的问题呢

网友:
这样也行,真是人有多大但,地有多大产

网友A:
不是AMD加焊座子吗?   如果inter有虚焊脱线直接上个775带灯坐就看出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AMD加焊座子吗?   如果inter有虚焊脱线直接上个775带灯坐就看出来了吧

amd座子虚焊是比较多

网友:
这种事情你都遇上啊。厉害

网友:
我还没加焊过CPU座子

网友:
真的?还是假的?G41会要加焊CPU座子?还是V星的板。

网友C:
你这样要让每个人直接去焊CPU座吗?一步一步来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要让每个人直接去焊CPU座吗?一步一步来不好吗?

报告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也得查查条件什么的才去干座子啊  你要直接干吗 那我坐着看你干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告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也得查查条件什么的才去干座子啊  你要直接干吗 那我坐着看你干哈

其实工具很多的。比如说CPU带灯测试仪来测CPU座是否虚焊,很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md座子虚焊是比较多

lz  妳上bga 用多少度 来吹啊;还没搞过这东西

网友:
我去,我也没搞过CPU座子,同问,怎么加焊啊,用不用上焊膏?具体温度是多少?有什么注意事项,忘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妳上bga 用多少度 来吹啊;还没搞过这东西

干座子我一般就上部温度225   下部是235吧  BGA不同好像温度不一样的 自己琢磨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