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乐华LED43C710K花屏,请大侠帮看看有无修复可能。

楼主(2015-08-31):
接到一台修过的乐华。实际也是TCL做的。发现就换了逻辑板。其他没动过。请大家说说到底是哪问题?屏线已经清洗了。没效果。电压都正常。会是逻辑板不对吗? 有内容的地方就有竖线。找不到固件来升级。刚过保,他娘的郁闷啊。

网友:
真心希望不是屏的问题。别的问题像我等菜鸟都可以慢慢学着修。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没什么希望了,,这个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希望了,,这个不好搞

谢谢 。请教一下如果确实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请教一下如果确实是屏的问题?

8成是屏的问题,而且不好修

网友:
修液晶,屏的问题确实占有一定比例。很无奈。

网友:
刚过保。真是气死人了

网友C:
那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把逻辑版主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把逻辑版主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好的。多谢指点了。我也正有此想法。还有个现象是,我听到逻辑板有响声的。拨掉屏线就没有响。

网友:
加焊了逻辑板主芯片。故障还在。轻微响声也还有。直接没有头绪了

网友D:
加焊驱动板主芯片试试也许会好 我遇到一个显示器好了

网友:
祝你好运 希望成功

网友E:
你看下是不是三星棒子屏,是的话就不要折腾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驱动板主芯片试试也许会好 我遇到一个显示器好了

好的。谢谢指点。主芯片有散热器。我倒是没有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是不是三星棒子屏,是的话就不要折腾了,浪费时间

嗯。还没有完全拆开背板。所以没有看到是不是棒子屏。

网友F:
屏坏。TCL。真是差啊……。碰到好多个了。

网友:
我有台显示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黑白线交错显示,维修师傅都说是显示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搞不好的

网友:
放在一旁了。看有空再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坏。TCL。真是差啊……。碰到好多个了。

都是棒子屏?

网友D:
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哈广
谢谢关心。还没有找到原因。X宝上也找不到一样的逻辑板代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谢谢关心。还没有找到原因。X宝上也找不到一样的逻辑板代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幕的问题吧

网友:
棒子屏容易坏哈

网友:
屏幕换过没,屏幕这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