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8-31):
G480 板号LA-7981P REV:1.0
拆机一看是二修机,本来是HM76的,被换成了HM55了要大些。直接换了一个上去。结果无CPU供电,不上CPU还有供电,只是一会就掉电了,应该正常吧。BIOS也刷了,NCP6132A的条件正常。怀疑HM76周边可能有掉件,请手上有的朋友帮忙拍一下桥周边的高清图,谢谢!!!

补充内容 (2015-9-15 12:28):
今天有空再来详细看了一下。VR_SVID_CLK的上拉电阻被换成了0欧姆了,原来是54.9欧的,没找到一样的,上了个60欧的。CPU电压立马出来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二修机,桥都换错了的,CPU有无换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桥都换错了的,CPU有无换过看看。

cpu还是没有换

网友:
十有八九是掉件了!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片和点图吧  可以对比下

有上传图片的加分哦

网友B:
G480的桥是要换J8E的,不知道楼主换的是J8E还是J8C。。要是换对了查PROCPWRGD这个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C:
加我微信号vgate_shen  明天上午我拍南桥周边的零件的照片发给你

网友:
二修机最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桥不对号,时序也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我微信号vgate_shen  明天上午我拍南桥周边的零件的照片发给你

谢谢发我邮箱好吗 23300313@qq.com
我没有申请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80的桥是要换J8E的,不知道楼主换的是J8E还是J8C。。要是换对了查PROCPWRGD这个信号出来没有

当时手上只有J8C,J8E还没有到货。等到了装上再看了

网友:
都不一样大  怎么换上去的哦 厉害

网友:
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
CPU 电源管理的调件都查了吗?正常吗?

网友D:
我也有一台是无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是无cpu供电的。

楼上修好么,我也有个没U电压的,条件都满足

网友:
不上cpu有供电,但是会掉电应该是正常的,换个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