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B300NW

楼主(2015-08-31):
三星S19B300NW,通电按指示灯显示正常,背灯能亮,可屏幕黑屏无待机,接电脑无图像,测量屏线路,保险正常,对于小白来说无折,到基地搜查说BIOS容易坏,随便下了个刷上,奇迹出现,开机有待机,接电脑显示图像,又一个通病,屏号M190CGE。

屏号:M190CGE

网友:
刚刚用到 谢了

网友A:
我的屏型号不一样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屏型号不一样能用吗?

这个不清楚,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程序引起的

网友:
这机器这个故障是通病呀

网友(2015-09-30):
上来回复,我的机器机刷了论坛的n个程序都不能开机,没 办法定了个驱动板子,贵啊,回来还是不开机,*脏话*的只有开机条了,这个是触摸的,订回来试试机,原来的驱动板子是好的,死马档活马医了,直接加焊开机条上面的芯片,好了,退了驱动板和开机条,

网友:
M190CGE-L20吗?

网友B:
刷了也是背光亮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也是背光亮黑屏

只能说你这不是通病了,查查VGA线路。

网友:
非常感谢,辛苦了

网友C:
楼主 有屏号是m190mww4的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有屏号是m190mww4的程序吗

没有,网里搜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网里搜下吧。

换主芯片号了!

网友:
能修好就好

网友:
谢啦,正需要呢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BIOS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