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8-31):
hp 510 集成显卡,
cpu : T5870
内存 : 1GB + 2GB
硬盘 :320GB

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进PE正常,在PE看温度,才50+度。不掉电。
进BIOS 正常,不掉电。
进系统,欢迎面画之后,不定时掉电,直接掉到待机电流,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进到欢迎画面,1,2分钟掉电。

到论坛搜了一下相关的内容,有说换南北桥周边电容的,有说cpu坏的,还有说bios 坏的。
上面的方法全试了一次,进到桌面,1,2分钟还是掉电。

有一次进旧桌面后,我插了一个usb 鼠标,刚搜索驱动,掉电。从新开机,进系统,再插一次鼠标,还是掉电,以为是usb 相关的问题,将usb 5V的开关管换了,还是一样,将相关的电容也换了,也是一样。将南桥换了,还是一样,只要搜索驱动,10秒内必掉电。

没有双踪示波器,查不了哪里先掉电。
在百度里搜了一下,有一哥们,也是掉电,不过是ghost装系统,解压的时候掉电。他查的是1.8V内存供电不稳掉电的,他换的是330 2.5v 电容。从料板里面找了一个 560 2.5V的电容装上去。开机,插USB鼠标,搜索驱动,不掉电了。以为好了,看个电影10分钟也不掉电。
心想,可以收钱了,再看10分钟,没有事装机。

电影放了18分钟左右,咔嚓掉电。开机,还是可以开起,进到桌面。
你大爷的,上午2个多小时就这样没了。
重新思考一下,换了一个容量大些的电容之后,进系统开软件的时候,明显长了,应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再加一个560 2.5V电容上去,再测了一下,发现用了20多分钟的时候掉电,时间长了些。
我去年买了一个表,不能加一堆电容上去吧!他要用一天,10分钟一个电容。一小时6个电容,24小时,我不是要加144个电容到内存供电哪里。
先不加电容了,用U盘引导一下,先扫描一下内存有没有坏,3GB的内存,扫一次,用了20多分钟。没有问题。也不掉电,这就怪了。

这几天修了几台hp 510集成显卡的机器,没有一台,是这样的。不过其它的hp 510 是没有加内存的都是1GB内存的。
两根内存,1GB/667  2GB/800
800的内存是后来加的,先去掉800的内存。开机,放个电影,去隔壁跟人家聊聊天,再不行,也没有招了。只能认倒霉了。聊了半个小时左右,回来看,发现没有掉电。

我去!真是内存问题,再等10多分钟,还是没有掉电。果断从其机器上面再拆一根内存过来,两根内存开机,看电影,不掉电了。
前后用了5个小时左右,查出来是内存问题,坑爹!!

之前没有修过因为内存问题,掉电的。以前修机器,一般用软件扫描内存,如果没有问题,从来不会再怀疑内存。看来扫描内存的软件只能当参考,也有可能是因为内存兼容性问题。
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也是给自己做个笔记!

网友:
要换就换一个频率一样的那一些

网友:
其实内存影响很大吧 呵呵 我一般都是先内存 CPU再搞其他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兼容或你的检测软件没有检测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兼容或你的检测软件没有检测出来吧

我一般是用Memtest5.0测的,之前一直对这个软件的测试结果没有怀疑过!

网友:
我的掉电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性能不良就易引起掉电所以买内存不要图便宜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内存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