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三星R467 CPU背面NEC大电容旁边的4个小贴片电容

楼主(2015-08-31):
关于 三星R467 CPU背面NEC大电容旁边的4个小贴片电容

网友:
这种坏的比较多,很多都是NEC大电容引起的

网友:
NEC 的大电容 三星 ACER 和东芝 本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能透露一下什么故障现象吗?

网友:
NEC  大电容

网友A:
没必要把焊盘刮开那么多吧  还好没有别的线路

网友B:
楼主精益求精啊,不光要稳定还要美观,我修过一台sw9,加了7个470电容才稳定

网友:
支持多发点这种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把焊盘刮开那么多吧  还好没有别的线路

那是还没到焊盘。。。。。 只是把NEC上面磨掉 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2个三星都是nec,一般都是加6个330的

网友:
我加4个就可以了。。。都没返修

网友:
一般都是加4个330搞定的

网友:
通病了,楼主工艺不错

网友:
这种电容还是坏得多哈

网友:
楼主说下是什么故障现象,就给你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精益求精啊,不光要稳定还要美观,我修过一台sw9,加了7个470电容才稳定

确定加的空位都是CPU电路吗,这机CPU座上面有2个空位不是CPU电路的哦。4个330就稳定的

网友:
没搞懂状况。

网友:
通病,一般装4个330UF的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加的空位都是CPU电路吗,这机CPU座上面有2个空位不是CPU电路的哦。4个330就稳定的

是cpu空位的,然后nec可以加6个,我加了6个470,外加一个空位的

网友:
这种NEC大电容坏的比较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