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黑屏,谁能给我提供下维修思路?

楼主(2015-08-31):
我有个问题
1:笔记本开机黑屏,鼠标灯亮,指示灯不亮,硬盘转
前兆:安装WIN10降回WIN7的时候屏很闪,试过拔了屏幕线再插上,然后就不亮了

网友:
降回WIN7的时候试过一段时间很烫,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挂了?
  华硕K40AB

网友:
请老鸟提供下显卡检测思路。

网友A:
外接显示吗???如果显示先查查高压条 再看下有没有高压开启

网友:
你的描述太少了

网友:
也是,我表达能力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吗???如果显示先查查高压条 再看下有没有高压开启

OK,立刻去查。

网友:
先测整机电流看到什么地方挂了,大至不会错

网友:
AMD芯片组发热量很大,楼主可以加焊一下北桥,说不定有意外惊喜。

网友:
这机器是你自己的吗?发热量大,显卡故障率高。看电流、查供电。描述为-试过拔了屏幕线再插上,然后就不亮了
拔屏幕线时有无断电下电池?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台K40AB,刚开始是没声音,后来把声卡换了,开不了机了,之后就彻底完蛋了,不得不换成INTEL芯片组的主板才算完事,赔了300块,亏死了。

网友:
先排查下屏线吧

建议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

网友:
笔记本是我的,一年前放柜底很久了,出了WIN10拿出来玩的,谁知道玩坏了
远离华硕。。

网友:
华硕你也敢拆,,坑死你

网友:
  外接、。外接花屏就干显卡吧、。

网友:
跟换系统没关系,最怕这样的给客户装个系统机子就坏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跟显卡都没关系  装纯净版 看看

网友:
这什么 情况, 系统问题

网友:
独立的话显卡挂了吧

网友:
那我想问  你拔插屏线的时候  电池有没有拔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