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雷击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5-08-31):
联想一体机雷击不过电,拆机检查发现保险正常,压敏电阻断路,更换后上灯泡闪下灭,通电但是不开机,断路绿黑无电压。看张定文师傅的文章应该换电源管理芯片的,这个板子用的是tny277,手中没有,只有TNY264跟268,求助思路对不,这个电源芯片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补充内容 (2015-9-2 12:27):
待机紫线跟绿线都是5.2v,短接绿线地线无反应

网友A:
楼主你那是短路绿黑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是短路绿黑线吧?

是的,这种一体机电源接口跟台式的不一样

网友B:
用是可以用 脚位需要改动  对着百度里面的文库改一下  注意引脚要相对应  百度都有两个图纸下载下来 然后飞线改动  但是这两个型号的输出功率不一样  如果改上去有问题就要断电  不然又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是可以用 脚位需要改动  对着百度里面的文库改一下  注意引脚要相对应  百度都有两个图纸下载下来 然后飞 ...

刚查了,tny277输出是12v ,tny268是5v的,应该不行,不知道还有什么型号能替换

网友D:
灯不灭应该还有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不灭应该还有短路呀,

灯闪下灭呀,短路该爆了

网友E:
一体机是整合里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体机是整合里面的吗

是内置的小扁电源,航嘉代工的,输出接口不太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277应该是5VSB的IC,楼主的电源没有5VSB吗?

这个电源输出只有12V的,没有5v。一体机内置比较特殊的电源

网友G:
277是待机芯片 待机紫色线有电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输出只有12V的,没有5v。一体机内置比较特殊的电源

楼主没搞明白吧,TNY277最大输出功率23,5瓦,能做主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查了,tny277输出是12v ,tny268是5v的,应该不行,不知道还有什么型号能替换

楼主的电源基础没有,输出电压主要取决于开关变压器.和TNY277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搞明白吧,TNY277最大输出功率23,5瓦,能做主电源吗?

是不是意思这个TNY277只是个辅助的,我找错主电源管理芯片了??本人确实新手啊,都是看着论坛里各位兄弟的经验自己摸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277是待机芯片 待机紫色线有电压吗?

师傅好,我是看着你的文章说   保险正常无电压输出检查启动电阻,没问题直接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没想到找错电源管理芯片了,我再仔细找找  有可能小侧板上那个是,我得拆下侧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277是待机芯片 待机紫色线有电压吗?

找来找去,没找到主电源管理芯片,张师傅能不能给指点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277是待机芯片 待机紫色线有电压吗?

刚测了 待机 紫色跟绿色都是5.2V

网友G:
751002上面位置竖小板上看看。不行顺着主开关管B极找就能找着主控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751002上面位置竖小板上看看。不行顺着主开关管B极找就能找着主控芯片了。

竖小板上有个8脚的LM393P,跟一个24脚的TEA1713T,百度资料是带PFC的谐振电源控制IC,淘宝说是液晶电视驱动芯片,难道是这个?另外还发现风扇旁边有个A928A三极管量着好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竖小板上有个8脚的LM393P,跟一个24脚的TEA1713T,百度资料是带PFC的谐振电源控制IC,淘宝说是液晶电视驱 ...

就是TEA1713T是主控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