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I7CPU温度高求助

楼主(2015-08-31):
一台同行送修HP dv6  i7 的独显机器,送过来会掉电,客户自己换过风扇,但是出风口没封好,解过会掉电,我帮忙弄好,上好硅胶,改了常转,测试鲁大师发现CPU温度80到100,连续跑2个小时都一样,到最后还是掉电了,不跑鲁大师正常,小3D游戏大概在70度左右。铜管导热正常,问下各位有谁遇到过大概还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既然3第呦西都正常,你还跑什么鲁大师啊,只要铜管,主板温度不高就,不掉电,就可以了

网友:
换散热器吧

网友:
还是你的散热有问题,硅脂用的太差的了

网友:
硬要解决的话,还是换散热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