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能跑码,能显示,但是却暗屏

楼主(2015-08-31):
华硕主板P5G41T-M,怪现象,屏幕能显示,但图象暗淡,独显正常,确定集显显故障,拆VGA接口相连二管,无用,求大神解惑?

网友:
打以下VGA阻值,1 2 3 脚 100+的阻值 还有13 14 脚

网友:
1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找个料版分别比比 要么就是北桥虚汗什么的,一般建议客户加独显简单方便

网友:
查桥跟VGA对地阻值

网友:
LZ换桥吧!别纠结了

网友:
各户加个独立显卡  还可以多挣点    楼主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查下北桥3.3V电感是否阻值变大了?个人也觉得建议顾客价格显卡,这样机器快了,加钱也赚到了

网友:
楼主干桥啊,不要犹豫不要怕啊

网友:
直接加独显,干桥风险大

网友:
干了桥也没用 晕

网友:
北桥坏了,加独显用吧。

网友:
加独显吧,你修过P5G41-M或者-L X的吗?本人遇到几块,都是不跑马,都修不出来

网友:
查13 14脚 电压

网友:
建议还是加独显用,修了也不稳定,卖不安心

网友A:
能不动桥解决问题,就不要动桥,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
查下VGA接口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别急着动桥,用示波器打RGBHV是正道

网友:
学习了啊   加独显赚钱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片,集显是一会暗屏一会正常,实在不好弄,就给他加了一个独显!!!

网友:
要是我就给客户加独显,省事赚钱!不过估计桥的问题

网友:
加独显客户可能不修了,除非有旧显卡便宜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动桥解决问题,就不要动桥,把问题复杂化

对的  ,并且动桥有风险

网友:
这个问题,上面的解决方法都说到了,慢慢查吧,不行只能换个桥试试了

网友:
要不就杀桥,或者加独立显卡。。。。。。。。。。。。。。。。

网友:
加独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