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清洁用钢丝球可以吗?

楼主(2015-08-31):
网上很多资料烙铁头清洁用的是铜丝球,用钢丝球可以吗?超市卖钢丝球很便宜的。

网友:
可以吧。不过我用的很少要清

网友:
我就一直用的钢丝球,可以的,用老多年了。哈哈哈

网友:
我也是用钢丝球’经济实惠

网友:
哈哈谢谢大家,我去买钢丝球了呵呵。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没必要只要在焊锡棒上蹭一蹭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用报废的毛巾

网友: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A:
烙铁头用钢丝球不会磨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头用钢丝球不会磨坏了吗

如果太使劲会把表面镀锡层搞坏的,一般轻轻蹭一下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太使劲会把表面镀锡层搞坏的,一般轻轻蹭一下没问题的

记得以前拿东西刮过一次,直接就报废了

网友:
用坏的桥来洗   加点焊膏在上面  我们店就是这么洗的

网友:
烙铁头表面的涂层要用利器使点力才能伤到的,一般轻轻蹭一下没问题的,最好用那种软一点的钢丝球好点

网友:
我以常用到的是棉布加水。

网友:
直接用海绵不行吗

网友C:
是不是洗碗洗锅那种呢

网友:
我都用布加水或海棉加水

网友:
一直湿毛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洗碗洗锅那种呢

没错.................

网友(2015-10-01):
湿毛巾不是挺好么,我用快十年了

网友:
寿命缩短了啊

网友:
钢丝球跟铜丝球我觉得一样的用。。。

网友(2015-11-21):
用铜丝清洁球,还行

网友:
我准备去买砂纸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