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M 按开关键,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5-08-31):
华硕A45VM 按开关键,亮一下就灭了 ,U5的8脚只有0.8V,求助。

ASUS_A45VM_Compal LA-8221P Laptop.pdf

网友:
接电没多久桥就很烫(没按开关)。

网友:
能亮一下,说明EC能正常触发,问题是桥这块。

网友A:
那里哪有短路 你说的是南桥发烫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哪有短路 你说的是南桥发烫是不

嗯,是南桥,电源指示灯亮3秒左右就灭了,屏幕没有反应.

网友:
应该有短路啦,修好了 没有呀最后

网友:
赚经验的,,,路过

网友:
再修这个板子  两个修好了 一个是进水 腐蚀地方 很多  指示灯亮四秒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