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65 无待机

楼主(2015-08-31):
联想u165  无待机       同行送来的        接上   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  0.00        各大电感  阻值   打出来   都无异常。系统供电  芯片为  DS=CH      查了  下      真实芯片名字为  rt8223bgqw         这款机器  找不到  图纸   只能  差芯片   引脚定义 。    当  查到     16脚  时  发现  无电压        立刻    打次脚  阻值      正常的   没有短路     顺带电路跑了下     直接通  适配器的后面的  场管  。      控制脚、 供电脚   都有电压     怀疑该管坏了   没有这么小的    直接飞线       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  0.40    待机有了       还是不触发      5v  3v     也没有 出来       bios 有焊过的痕迹  、不放心   在刷一个     这一刷     开机键   可以按开机了    接屏幕   亮机     进系统     各功能  正常  。    高手飘过吧  。。。。

网友:
bios   刷了 后    3v   5v    都出来了

网友A:
这么利害  刷BIOS能刷出3 5V

网友:
你确定待机0.4?

网友:
那么高待机 很快出问题吧

网友:
不会是待机电流吧,有这么高吗?应该是触发过后的电流

网友:
隔离管直接飞过来,充电芯片能正常不?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 图纸  。  不好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利害  刷BIOS能刷出3 5V

确实是  刷完bios   后  出现的  3v   5v   我之前  没有刷的时候没有出3v  5v

网友:
呵呵,楼主,0.4是不是已经触发啦

网友:
先有3V,5V才能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