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驱动板6脚芯片

楼主(2015-08-31):
最近一直狂风暴雨,雷鸣闪电的,电脑显示器也跟着住院,电源板在此不多说,下面来说说显示器驱动板被雷劈后,待机正常,插上VGA线时屏幕不亮,测量R,G,B,行场正常,待机正常说明主芯片没太大问题,问题出在VGA接口的数据上, 12脚,15脚的时钟数据直接连在是在U103上,U103的2脚与5脚直通了此管已损坏,在这里献上U103的内部结构资料,希望大家能用得上。

网友:
ESD防护 直接拆机不装没事

网友:
我记得八根线就可以显示了,就是有波纹。

网友:
哈哈,我看中了,图纸,脸皮厚的下载去喽,,,,

网友:
一般就是拆掉不用它。

网友:
拆掉也能好用吗?没试过。

网友:
何不把驱动板的图纸传上来看看

网友:
有时颜色有问题也是把这芯片拆了就好。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是个6脚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是个6脚的吧

是的 经过测试驱动板不装这个芯片不好使。

网友C:
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
谢谢提供 完美

网友:
大多情况 下,直接拆掉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经过测试驱动板不装这个芯片不好使。

我试过几次,直接拆掉,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ESD防护电路,原先我也不知道,图纸中有标注的 。或者去下百度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几次,直接拆掉,好使。

也可能是电炉不一样吧,我的是联想驱动板,确实拆下不好使。

网友E:
拆掉也能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也能好用吗?

据图纸介绍 是4通道输入输出,我拆掉了反正是不好用,2脚接地,5脚接VCC,这样的管子用在驱动板VGA接口,USB接口,还有台式主板的VGA接口都有,只要是2脚接地,5脚接供电的都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