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D3网卡被雷击,不能软关机的故障

楼主(2015-08-31):
  前两天,有个哥们有两片GA-G41MT的主板,看上去成色不错!最主要的是有一片网卡被雷击坏了,芯片上面有个小坑!太明显了!心想,网卡坏了,换一个网卡就得了!就当垃圾价买下来吧!回去折腾吧!  风枪开启,在零件盒里找到一个RTL8111E芯片,立马就换好了。装上系统,好!不错!系统也认到了!上网测一测,很好!也能上网!心里是乐滋滋的!赚了!就当我点系统关机时,屏幕一灭!可是风扇还在拼命的常转。没有想停下来的感觉!就这样转了好几分钟!量了一下各电压均有!哎!肿大了!在上网时,我发觉网络接口有个状态灯从来没有亮,有明显的烧焦得迹象,第一时间就想会不会它影响的,就拆了!上图:

再进系统瞧瞧,说不定好了,可是悲剧发生了!点关机,风扇还在转个不停!迅维上的贴子看了又看,都说BIOS设置,什么IO芯片,也有说南桥!还有网卡外围电路的说法!看来,不好搞了!找个图纸看看,有什么信号使关机时还工作,网卡到南桥就那么几个信号。一个一个量吧!当量到一个信号时,才恍然大悟!上图:

  就这个-PCIE_WAKE惹祸,对地了!看来,麻烦大了!要上BGA台子,拆了再说,拆了量,上图
现在无穷大的。看来南桥也挂了!当然,之前就拆了网卡,也一样软关不了机。才动手拆南桥!怎么办,只能一个一个装回去。先装南桥,上图:
量了一量,阻值正常!OK!再装回网卡,上图:
也算正常!装回网络接口,换了一个好点了,以前那个有个灯劈坏了。上图:
就这样,欧了!应该欧了!

网友:
网卡唤醒拉低了 引起关不了机

网友:
我有快华硕h61也是不能软关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信号的问题。。找个点位图看看去。。

网友:
原来是网络唤醒信号引起的不能关机

网友:
网卡接口还真没想到,收藏下,下次碰到就知道了。PCI-E B11脚高电平是正常的吧

网友:
网卡击毁,桥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上次我修个华硕的780网卡烧出洞,南桥也坏了,都换了,上机电压都正常,北桥还烫手,只有放弃了。

网友:
维修功夫很好,耐心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软问题不好修、要思路明了,才好下手呀!
现在手中有个DELL的外星人 接电源电池一起进系统能充电 但把电源去掉在接上就不认电源了 闷、
这问题真心不想修,本能正常用 修时一不小心一亮了 我可要大哭啊、

网友:
一般平时不太注意该 信号

网友:
雷击的很容易把网卡和南桥同时击穿

网友:
给雷劈的主板 有些很麻烦。  不过 你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换网卡接口 。

网友:
是网络唤醒信号引起的不能关机

网友:
PCI-E B11的WAKE是南桥发来的信号吗,。。怎么才正常呀,,,,。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这都能修好呀,厉害了

网友:
不关机,原理这么回事,,先收藏着

网友A:
先收藏一下,以后遇到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一下,以后遇到也试试看

值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
被雷击的运气好就一个网卡芯片,运气不好烧一片!我只要碰到桥坏了的都没修了!

网友:
好文章, 以前也遇到过, 感觉麻烦就放弃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网卡口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