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杰灵ZL-P5G41C-L11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08-31):
接手目测全版无烧无掉件,

型号

上电复位灯长亮不跑码
全板电压正常(CPU电压正常)
PCI-E A13-A14 0.4-0.6
PCI A16 1.6
电压时钟正常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

2脚PG 1.2v正常
查PG转换
拆掉Q2可以正常跑码,换个1AM还是无复位,决定跑线路看到底怎么回事,原来3.3V上拉电阻阻值变小为0.11K
RT8802A的PG导通Q1的EC是时拉低不了3.3V导致Q2导通无PG输出。

更换上拉电阻为10K,装上Q2正常触发跑码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A:
Q2要截止才能有复位信号去桥,顺便问下,那个换的10K的电阻,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是1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要截止才能有复位信号去桥,顺便问下,那个换的10K的电阻,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是10K

应当是参考其他电路图的,如技嘉G41,另外8.2K的电阻也可以的,只要相差不大

网友:
怎么好你像感觉你所说的故障电阻是电容似的?

网友:
为了拍照的时候知道哪个是换上的电阻肚皮朝天装上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要截止才能有复位信号去桥,顺便问下,那个换的10K的电阻,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是10K

参考红线另一头的三极管上拉电阻是10K

网友:
PG经过高低高转让。上拉电阻坏,PG就不能高电平。但是为什么没有PG却又有时钟呢?说明时钟不受控于PG?

网友:
图子标的很详细,楼主,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基础功底不错啊      高手

网友:
跟我和我师父用的检测卡一样哦,哈哈哈,技术也不错,加个分给你

网友:
信号级的维修,这才是高手。

网友:
找到相关的资料好修的

网友:
  拆了都可以跑马、干嘛还去查电路。不嫌麻烦

网友:
挺细心的,值得学习

网友:
修好就是强大

网友:
很细心,对电路进行了分析,赞一个!

网友:
PG上啦电阻爆头,导致PCH 无PG。。。--所以无 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