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G三代i7独显8显存 板号:LA-7912P REV1.0 BIOS

楼主(2015-09-01):
ACER V3-571G三代i7独显8显存 板号:LA-7912P REV1.0 ACER V3-571G三代i7独显8显存 板号:LA-7912P

网友A:
刚修这机,下了
BIOS是好的

网友(2015-10-16):
引用 网友A:
刚修这机,下了
BIOS是好的

两个bios都验证过了吗?/ec哪个bios为什么我刷了不行?这个bios片子25l8006是加过密的。读出来正常。但写入会报错。所以这时读出来的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2016-07-19):
刷了不亮机

网友:
假的 可以开机的机器 刷了不亮了

网友(2017-08-20):
下载好几个了,试试这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