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D 开机自动触发,电流跳到0.17 灯一直闪

楼主(2015-09-01):
ASUS K52D 开机自动触发,电流跳到0.17 灯一直闪  测了下 主板只有1.2 1.8 3.3 5 V电,各个电压也是一直跳 一会儿高一些 一会儿低一些 请大家帮分析下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有12V

网友A:
是不是公共点电压时高时低?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
0.17应该有电压没出来先修电压

网友:
跳就查 供电的来源呗  凡事有因必有果   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跳

网友:
总是有原因的,跳变可能是受主供电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公共点电压时高时低?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

表是正常的,公共点电压不跳

网友:
没有电路图,我不知道12v在哪

网友:
很明显的短路保护啊!

网友B:
补充下,它原来是不显示,后来换了个显卡就成这样了

网友C:
没有1.5V  呀    先修1.5

网友D:
应该是哪儿有拉低了,到外摸摸哪里有温度不?

网友:
再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1.5V  呀    先修1.5

有1.5v的, 他在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哪儿有拉低了,到外摸摸哪里有温度不?

有温度的,显卡,北桥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它原来是不显示,后来换了个显卡就成这样了

之前不显示时,上电电流正常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不显示时,上电电流正常跳变吗?

     是正常的

网友E: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估计你把显卡做短路了。

网友:
检查电压步骤

网友:
这主板自动触发就不对 应该有短路

网友F:
按时序修  先看看3v5v  asus没有图纸也麻烦

网友:
有信号不持续引起的。

网友:
明显的缺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估计你把显卡做短路了。

没有。我又重做了一遍,还在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时序修  先看看3v5v  asus没有图纸也麻烦

对啊,没图纸,不好查

网友:
嗯,还在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