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30

楼主(2015-09-01):
  通电就出显卡供电怎么解决?主板上的元器件一抠就掉 重新焊上,原来是掉电,现在成了通电就出显卡供电 待机0.37

网友:
我刚搞好一个开机掉电的,我的是南桥加焊好了,你要不也试下

网友:
开启问题啊

网友:
待机就不对,先看看待机电路吧

网友:
待机偏大啊 ,查查有无短路

网友:
是进水的吗?按时序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