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楼主(2015-09-01):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431的笔记本说进不去系统,通电屏刚亮就掉电了,折机网上说可能少电,测量供电CPU供电都正常但是显卡供电电感对地003电压没有不知道对不对,请教前辈说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加焊试下真的好了!第一次发!请多多关照!

网友:
这个说不准,要具体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掉电纯属经验,掉电本事就不好搞要么用双通道对比信号,要么按经验来否则无从下手

网友A:
通病     阻值003 绝对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阻值003 绝对是好的

看来还是维修经验太少了呵呵!

网友:
卡LOGO好像也是跟桥欧关系

网友:
加焊好了散热有没有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