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知道这里有大神,求帮忙,内网路由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01):
这是一个医院的网络,这个医院有3条网线,一个外网,一个新农合,一个医保,3个网络,分别接3个路由器后,再进同一个交换机出来,这样所有的电脑都可以用外网和新农合,医保网了。新农合,医保都是有固定的IP,所有设置路由器就设置成静态IP了……。现在问题来了,新农合有DNS服务器,而医保没有…………这个要怎么搞?现在医保网不能用了,而新农合正常了…………。求大神给力!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搞过,等软件大师来帮你把

网友:
要用多WAN口的路由器整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