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热台是什么?可以用来拆主板上的桥芯片吗?

楼主(2015-09-01):
看网上有预热台卖,可以用来拆板上的bga封装的芯片吗?上面用热风枪吹着。这样可行吗?
芯片

网友:
要那玩意干嘛,买个迅维的BGA 什么芯片都搞定

网友:
BGA你的不二选择

网友:
资金富裕直接bga

网友:
如果不是熟练工还是不要弄了

网友:
显然不可以,预热台 预热。。。

网友:
是不是烘烤受潮主板或者BGA用的。 我看好多工厂的BGA设备 换一个芯片拆5分钟装5分钟,有的还可以自动清锡。基本十分钟换好一个。 所以那种设备唯一缺点就是没有烘烤时间,受潮的一上去立马起皮报废

网友:
网上看过有用预热台加土炮来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