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1s电源指示灯闪,求解

楼主(2015-09-01):
HP 4441s的
笔记本
电脑,拿来之后,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狂闪,电流从0.07-0.08,好像是加电没有加起来,查各大电感无短路,查EC 1126供电正常,pwrton也送出到达南桥,恳请论坛大侠不吝赐教。
笔记本

网友:
有点高 你看看网卡是不是坏了

网友:
单用电池也这样吗?

网友:
闪的话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这机器没图吧?电源灯狂闪待机高有微短路,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待机有点高啊,微断吧。

网友:
讨厌AMD 我有一个4416S硬盘灯闪 不显示的还是头疼呢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已经刷过了,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另外这个待机0.07-0.08,差不多吧,4431s待机就这样高。是正常的。网卡检测过,没有问题啊

网友:
顶一下。。。。求论坛高手指教

网友:
再顶一下,这个机器已经修了三天了,客户着急了,请论坛的高手们赐教。

网友:
这机子修好了没 兄弟 我这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呢,已经换掉了南桥,还掉了EC,刷过BIOS。查各个信号都很正常,只是插电一瞬间有时候可以自动亮机。

网友:
从EC查起吧

网友:
最新战况,用热风枪吹CPU供电芯片,可以自由开机。只是凉下来就不行了,订了一个NCP 6132B,故障依旧,貌似问题就在这里了。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
换掉了一个BIOS芯片,暂时稳定了。只是论坛的大侠们,何在啊。

网友:
HP有短路都会灯闪。。你机器会不会掉电重上电啊

网友:
是不是隔离保护有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没有问题,3v,5v待机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