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 USB跟无线网卡不能用问题!

楼主(2015-09-01):
华硕F83VF usb不能用跟不识别无线网卡:
故障点1:
检测发现usb 供电5v没有、查来源发现是由Q9106转换过来的、测5678pin 5v正常、 1pin输出没有、测对地阻值正常、无疑了、直接飞线吧!飞线后5v正常了、数据正负的对地阻值也正常了、地线也正常、上机usb好使了、
故障点2:
经过检测发现、无线开关正常、但是就是不识别无线网卡、
测pci口发现+3VAUX_GOLAN供电只有2.5v左右、明显的电压不足、
查来源发现是由Q9102转换得来的、查输入端有3.3v供电输出端则是2.5v、这种现象不应该是后续短路拉低的、所以果断飞线、飞线后无线网卡可以识别了、
至此此机器故障修复!

网友:
不错  虽然看似问题不大的故障 最考验功力

网友:
供电   复位

网友:
不错,考量赖心,赞个。。

网友:
图纸可不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