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1 Carbon LMQ-1 12298-2 8M BIOS有刷完亮机的吗?

楼主(2015-09-01):
联想 X1 Carbon  LMQ-1 12298-2  8M BIOS有刷完亮机的吗? 论坛和陶宝买的BIOS 刷完都是0.4-0.3A. 看论坛没发现人成功的, 有一个也是刷回原机BIOS能亮。  是不是除本机的话刷别的都不行?  2台都一样,一台偶尔能亮,刷别的BIOS都是0.4-0.3A ;最后刷回原BIOS还是偶尔能亮,内存虚焊。另一台触发掉电,刷下载和陶宝的BIOS电流都0.4-0.3A 。   有研究出来的吗?

网友:
期待  高手出现   BIOS 问题多  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  开机反复重启  就是不显示   电流到0.55左右

网友:
刚接到一台,也是反复掉电,电流去到0.59左右,刷了BIOS后还是一样。

网友:
我昨天不是给你合成了一个吗  不是你吗   414579737  原BIOS发过来我练习下

网友:
THINKPAD_X1_Carbon__2 lmq-1 12289-2 back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501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我想应该要合成一下,用UE 打开 新旧 取旧 0x18000 以上固件区 和新 18000 一下 软件区合成即可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把这个范围扩大 到 0x50000
18000 分段 适用苹果和3代I 系列机器的
4代这个我还没有遇到 估计都是大同小易吧 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的

网友:
要确定是bios问题的话 你把原机bios备份下来  改一下 刷上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