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 Y511-T00线刷刷机救砖教程

楼主(2015-09-01):
华为 Y511-T00线刷刷机救砖教程
在我们使用华为 Y511-T00 一段时间后,手机速度会越来越慢,这时候我们可以下载一些好用的华为 Y511-T00 ROM进行刷机,让系统的速度又提升起来。那么华为 Y511-T00怎么刷机呢?且看以下教程。
1.      点击下载最新版线刷宝,下载安装。
下载地址:h t t p : / / w w w . x i a n s h u a b a o . c o m
可直接在 线刷包 免费下载Y511-T00线刷刷机ROM包

PS:
(1)下载的Y511-T00线刷刷机ROM包的 固件号要高于您手机的固件号(部分手机显示为基带号/基带版本,可在“设置”-“关于设备”/“关于手机”里查看到),否则成功刷机后,可能会出现系统不稳定等现象;
(2)若已不小心刷到低固件号版本,也没有关系,如没有问题则可以正常使用,若出现无法拨打电话、经常自动关机等现象,只需重新用线刷宝刷到高版本固件号即可;
2. 插上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从选择已下载完成的ROM包,点击“开始刷机”。

3. 弹出是否进行驱动更新的对话框。
刷机前必须安装相应品牌机型的驱动,否则无法刷机。若您无法判断是否已安装驱动,建议点击“是”,同时在“退出前不再提示”打上勾。

4. 显示驱动更新界面。
小白用户可按提示进行操作。安装驱动前请关闭所有不相关的应用软件,以免冲突。同时断开已连接手机,避免安装后需要重启。完成以上步骤,请在“我已完成以上步骤,同意继续”中打勾,然后点击“下一步”。

5. 驱动安装

6. 点击“完成”,进行分析ROM包,连接手机。

7. ROM包分析完成后请按真实界面(下图为演示图)或下方操作步骤中提示,手动操作来进入刷机模式。
a. 断开数据线并将手机关机,等待约30秒
b. 连接手机
c. 如未开始刷机,拆下电池马上重新装上(保持数据线仍连接的情况下)
备用方案:在步骤2前 按住音量+或音量-再重复步骤2-3

8. 进入刷机模式后自动开始刷机。

网友:
这个我会,,需要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