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MRST#信号待机时有没有电压

楼主(2015-09-01):
    RSMRST#信号待机时有没有电压?是要触发才有,还是待机就有电压?一般为3.3V吧

网友:
待机就有,建议搞点维修视频,或到【迅维】实地进修一下

网友:
这个肯定有3V电压的 没有的话 触发不了

网友:
这个是南桥待机电源好信号,必须要有

网友A:
RSMRST#测对地阻值在16-17正常吗

网友:
这个信号在待机时刻应该有电压,或者触发同步有此电压都可以的。触发前还是触发中,都应该有电压滴。

网友:
待机时必须要有,没有就不会触发,这个是触发待机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测对地阻值在16-17正常吗

明显不正常,有短路

网友:
持续的电压吧

网友:
看一下点位图  ,待机电压3V进过那里、

网友:
RSMRST#待机时就有的

网友:
对地阻值在16-17是不正常的

网友:
待机电源好信号,高有效

网友:
必须要有  没有不行的

网友: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有的话,一般io坏

网友:
看是什么芯片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测对地阻值在16-17正常吗

华硕板上就只有18欧左右,所以是正常的,不过我也不保证所有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先把IO的RSMRST#脚翘起再测不短路就是IO坏了,如果还是短路就差IO倒桥

网友:
笔记本就没有

网友:
待机就有啊!

网友:
RSMRST 电压是3.3V 正常,如果你在触发之前是没有的情况有可能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主板要求支持欧盟节能就必要要支持DEEP S5功能,在这个deep S5状态下,开机前RSMRST 是低 ,触发后才会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