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245BPLUS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中的QM802\QM803\RM801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9-01):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245BPLUS液晶显示器,故障为插电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什么反应都没有,拆机发现是二修的电源板中的QM802\QM803\RM801已经被上家拆除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有谁知道上来说下,谢谢!!

网友:
是整流管吧?找个大功率的就得了。

网友A:
想办法找个图纸或者同样的板对比......

网友:
你没有料板么

网友B:
直接更换电源板  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找个图纸或者同样的板对比......

图纸论坛上没有啊,百度也搜不到。

网友:
只接到这一台机子,目前没有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换电源板  也不贵。

这个电源板很贵哦要260元,还是找零件吧它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