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2台华硕K43SD机器。

楼主(2015-09-01):
第一台开机进系统过一会掉电。直接拆机,发现EC部分进水。也就是左右键部分进了水,清洗103排阻、472排阻。清洗完通电开机,一下子就掉了。打阻值,调万用表20K欧档,103阻值正常,472阻值正常。忘记第多少脚连的电阻了,显示0欧姆。正常应该10K.换掉后OK。进系统正常。

第二台。经常性开不了机器,拆机,测EC67脚3.3V不稳定,待机的时候有时候显示0V。测67脚直通左边胡4脚上拉电阻,测阻值0欧姆。正常因为10K.找了2个10k的小电阻拼上。通电测试正常。

至此2机修复。电路图?我都不看电路图,就别问我要了。

网友:
电阻阻值变O欧的比较少遇到,阻值变大的就经常遇到

网友:
牛人,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那些呢,经验还是?

网友:
只有华硕的机子电阻容易坏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特别不好修

网友:
丫的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华硕的差不多都是排阻电阻的

网友:
电阻怎么可能变成0 OMEGA  ,你是指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