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无法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5-09-01):
  我的平板是IPAD3,小孩子平时玩碰的,摔的很厉害,也有碰到水或饮料,尾插有点变形,拆下来看还有生锈,有图。在尾插排线(主板)位置左边有两个电容,C3714 C3704,其中有了个短路了,现在我的尾插发货了还没有到,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容短路会不会出什么故障,换了尾插会不会还是不充电,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和老师指点。

  我把尾插换了以后可是充电了,但是只有单声道,C3704短路引起U3700不工作,变成只有一个声道,因为还是个新手,不敢动这个,也没有工具,所以只能先用着。

音频电路图

网友:
来看看。…。…。…。…。…。……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 米哟工具  那你这积分  蹭的飞速啊!

网友:
短路拆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加分啊····················

网友:
尾插问题  直接换

网友:
zg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希望有人帮助

网友:
尾插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