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来分享下笔记本主板电子元器件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5-09-01):
电容(C):万用表打到二极管 两根表笔接到电容的触点(不分正负极)显示1或1000以上证明电容是好的 反之则是坏的(在路测量有误差)当感觉偏大时 可以把电容摘下来测一遍
电容代换 :大小相同 颜色一致即可
电阻(R):万用表打到欧姆档 两根表笔接到电阻的触点(不分正负)测量的数值跟电阻的大小一样为好 反之为坏(在路测量有偏差) 电阻坏一般都是阻值变大
电阻的代换: 大小相同 颜色一致
二极管(D):二极管时单向导通的 所以一端有数值 一端无穷大 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红表笔黑表笔接到二极管的触点 当测到显示的数字为250——700之间时 在把两根表笔反过来测量 1或1000以上 证明二极管是好的   如果第一次测量为1或1000以上 第二次测量为250——700之间也是好的 因为二极管分正负极
代换原则 :颜色一致 大小相同
三极管 :三极管是由两个二极管封装组成 分为B C E三个极 NPN的二极管正极在B极 负极在CE极 测量时 B极为250-700之间 ce极为无穷大 证明三极管是好的 PNP的三极管正极在EC负极在B 测量时B为无穷大 ec为250-700之间是好的(在路测量有误差)
场管(mos管) 场管的原理跟三极管差不多 也是分为三个极 分别是GDS极 分为N沟道跟P沟道两种  测量方法跟三极管相同
代换原则:大小相同 颜色一致
电感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表笔随便借(不分正负极 ) 数值为1或1000以上为坏 跟电容相反
代换原则:大小相同 颜色一致
以上代换原则 均为贴片类

网友:
基础知识必须懂

网友A:
问下楼主,本人刚接触小白。数字万用表哪个是二极管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本人刚接触小白。数字万用表哪个是二极管档?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
基础知识,学习了

网友:
很基础的,不错

网友:
电阻的替换不是要阻值一致吗?怎么是大小颜色一致了?

网友:
还有下面的什么二极管,场管等的替换原则也是大小和颜色一致?楼主复制过来也看一下吧,不要误导其他小白了

网友:
总体来说还是对小白有帮助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