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PRIHA)]
厦华LC37HC40开机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5-09-01):
请教大虾开机亮一下就灭,如何在没有高压驱动板更换的条件下,判断是高压板坏还是灯管有问题啊。。先了谢谢。

网友:
最好是点灯测试仪,也可以用通用板点灯就明白了。还有高压板驱动管易坏,造成大电流。

网友:
哦。。好的谢谢,板坏的可能性很大。灯管听说很少坏

网友:
更换高压板后,故障排除

网友:
亮一下灭,只有两种可能,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这种型号好像软件也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