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的小知识

楼主(2015-09-01):
笔记本主板中 保护隔离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电路 保护隔离坏 机器无法正常开机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保护隔离的小知识每一个保护隔离电路都有一个公共点电压 以LA35419为例

在这个保护隔离电路中 他的公共点是用VIN来表示 (一般广达的主板都用VIN来表示公共点)
公共点的含义:电源电压 跟电池电压都可以到达的地方就称作公共点电压  在保护隔离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MOS管 当插上电源后 电源这边MOS管导通 电池这边的闭合 让电源电压输送到公共点 阻止电池电压输送  当拔下电源后控制电源电压的MOS会闭合 然后导通电池电压那边的MOS管 从而让电池电压供到公共点
公共点短路会导致电脑不触发

网友:
啊!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那啥  主板的版号打错了 是LA-3541P

网友:
简单明了,说的挺好,

网友:
挺好!就是有点简单!

网友(2015-10-06):
多说点啊楼主

网友:
講的簡單易懂

网友:
正不知道呢。谢谢。

网友:
保护隔离是笔记本的第一道电路,,也是通往成功开机的必须之路

网友(2016-06-20):
正在学习保隔电路,谢谢楼主了,写的很明了,特别适合我这种小小白,真的感谢

网友:
有的笔记本   在保护隔离上电前  会模拟上电   模拟正常才开机吧

网友:
简单易懂,很好

网友:
图截的不全吧,两个MOS管在哪里???

网友:
LZ讲的挺清楚的

网友:
有意思 受教了

网友(2016-08-02):
隔离电路太简单,实际中不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讲的太简单,这些保护隔离管都是受EC 或 充放电芯片控制的,没这么简单咯。

网友(2017-04-07):
引用 网友A:
大致思路走向很明确,如果能再加电源芯片工作等就完美了
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论坛里有很多,具体要哪个芯片的可以尝试论坛搜索

网友:
适合新手 很不错的分析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第一 这事仁宝的板子,,不是广达的,,第二 这板的vin不是公共点电压,,只是单纯的适配器输入,,仁宝的公共点名字是B+

网友:
都看不懂,

网友(2017-09-16):
这张图不是电源接口的图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