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开机不显,不是通病

楼主(2015-09-01):
  • 今接一台联想G455 amd 独显机器,客户说玩了一晚上 第二天开机屏幕不亮,接到手开机测试了一下,电流一路跑到1.5屏幕不亮,这机器通病大家都知道,拆机用风枪先对着北桥吹了一下,开机测试还是一样的电流,打了一下显卡到北桥的阻值正常,看电流像似不跑码,直接再论坛下载了个G455bios,刷后开机直接点亮。。bios论坛有就重复发了。。版号LA-5971P

网友:
同学们都给点下载分,

网友:
这玩意都是搞通病,程序坏还第一次看到,下次注意了。

网友:
先软后硬,少走了弯路。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不过刷BIOS美好

网友:
通病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以前是管都不管直接就干了 现在还要刷资料啊

网友:
g455不跑码刷bios 记住了

网友:
是通病吗?  有待验证

网友:
是不是联想的好多都有这种问题呢?

网友:
呵呵 遇到AMD 的 第一反应就是桥

网友:
看趋势,桥工要变bios工咯

网友A:
这算什么帖子啊?也能算通病吗?我一个月不知道刷多少次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B:
我遇到了一个  电流是1.6~1.8左右  上次显卡加焊修的 这次显卡换了 北桥也换了 但是还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什么帖子啊?也能算通病吗?我一个月不知道刷多少次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看明白了,写着不是通病。。。通病就不发了,收废品的都知道amd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了一个  电流是1.6~1.8左右  上次显卡加焊修的 这次显卡换了 北桥也换了 但是还是不亮了

你没刷bios 试试看吗

网友:
之前遇到过的G455也是刷BIOS刷好的,不过他的故障是进不了BIOS

网友:
我这刚好有修到一台,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看来G455这情况不少,刚遇到一台

网友:
你们之前的电流都是多少啊  刷bios ?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南桥电容问题

网友:
  这通病不是北桥ma

网友:
很给力!路过学习学习  只为多点分

网友:
别光想着通病,遵循先简后难的原则。

网友(2015-10-08):
北桥显卡都干了,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现在的BIOS容易坏。前几天修到一台联想也是说BIOS就好

网友:
这机器通病挺多的啊

网友:
我现在有一样的板子,求分享bios

网友:
看到编程器,是刷BIOS?

网友:
对。先刷BIOS 在动桥,。

网友:
G455的BIOS本来也是爱出问题的。

网友(2017-07-01):
还好没有直接上bga,不然就乱套了.看来并不能靠通病有时候

网友:
怎么不上传一个BIOS程序。。。。。。。。。。。。

网友(2020-09-27):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北桥。

网友:
这种桥的最好北桥显卡一起加焊一遍,估计会返修,只刷BIOS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