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小白分享一下BIOS密码的越狱方法

楼主(2015-09-01):
开机密码忘了 简单 用傻瓜式工具 轻松越狱 BIOS密码忘了  这个用软件可是越狱不了的  当BIOS的密码忘了怎么办 打开机箱找到CMOS电池 给电池方下电 OK BIOS恢复到最初的出厂设置了 CMOS电池放电了 可还是有密码 这种就必须用到编程器来刷bios了 别无他法

网友A:
刷bios破密码 ,一般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破密码 ,一般多少大洋

一个地方一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有 高招

额额  能有什么高招

网友(2016-01-16):
这个方法有的机子可行!但thinkpad 估计不行吧!!

网友:
有些机子确实可以,

网友:
那种25系列的要刷机

网友(2016-03-21):
买个一样的料板。或者同行那里找找料板,把BIOS对换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密码如果是写在安全芯片里面,,那就刷不了了哦,,起码笔记本的你就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