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ALC269 联想N480声卡

楼主(2015-09-01):
不吐不快,,接了个联想N480 声音有问题,放MP3时一卡一卡的。。装了个官方驱动发现提示耳机不停的插入拔出。把耳机孔小板拆了也一样,确定是声卡芯片问题。于是本地买芯片更换,换了个发现完全没声音了。测试电压 复位都正常,又买了一个还是没声音,卖芯片说免费送个给你试试。换第3个还是不行。毛了,换了一家卖芯片买第4个,结果还是一样。换回原芯片症状又复原。再换一家一次性买了三个芯片,挨着换,还是没一个能用。最后料板找了个ALC271X 查了下图纸,引脚定义一样,换上去OK,久违的开机声出来了。MP 一共买了7个芯片,没一个可以用的。这些卖芯片的太JB 坑爹了~~

网友:
最怕买来已坏的配件,害死人啊!这个有的卖家估计也不知道是坏的。

网友:
楼主火气不好。很多是拆机芯片靠碰运气。

网友:
还是卖芯片的好,都没任何保修的

网友:
唉,对楼主深表同情,曾经也买到过,联系几个网卡芯片都不能用的,最后找聊版解决

网友:
和我上次买的全新io一样,全是坏的,后来不得已去找了一片坏主板拆了一个才搞定

网友:
哎,上次修个板,网卡烧了,拆了网卡就好了开机了,就订了网卡,怕坏的就多了两个,结果两个上上去都不行,就在那里测了半天,实在是查不出哪里不正常的,后来想该不会两个都坏了吧,又在换了一家订了两个过来,结果一上上去就好了,我只想说这些卖芯片的真是太暴利了,我们累死累活,都给他们打工了

网友:
确实,卖芯片就是坑爹货呀,我这几天都有两个机子就是卖芯片的搞的我不赚钱了,唉

网友: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也是声音断断续续的,不是我的不是声卡坏了,而是耳机的切换电路有问题,换了声卡后在的Q13后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5-10-03):
很感觉楼主 分享的经验,你要不是 发了帖子我就要干南桥了,修了一天了。 换了5个  你换7个还不好就 已经说明我的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 声卡烧了。 淘了 5个都不行。。  也是N480  谢谢楼主的分享,可惜没办法给你加分

网友:
我也是查了所有条件  满足,  系统也认了 芯片,死活不输出 SPK  ,HP-OUT 也没有输出信号,,小板 也是检测到HPOUT-JD 耳机插入,都是没声音  这个ALC 269  我算日了厂家这个狗了。

网友:
还有我的是  QFN 小芯片 封装的,怎么我从料板上找到的ALC271X  是大芯片呢?  难道ALC271X 也分 QNF小芯片封装和另一种大芯片封装?  查了 某淘,是有俩种封装 规格。。。 TMD不拆料板的,这机器是死活修不出声音了。。。

网友:
确实,卖芯片就是坑爹货呀

网友:
万事都是事不过三,楼主竟然换了7个,不得不说有耐心

网友:
唉,我觉得,去淘宝买芯片,还不如收料板的划来。料板元件可用率高

网友:
,对楼主深表同情,曾经也买到过,联系几个网卡芯片都不能用的,最后找聊版解决

网友(2016-01-08):
我的也是旧的耳机喇叭同事有声音换别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