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 不通电I/O NCT6776F图纸

楼主(2015-09-01):
主板不装CPU不通电,只要把1155座图这个点啦地就行。另外I/O NCT6776F的102脚不拉低电平也不会通电

网友:
分都加完了!这可是内部资料!

网友:
是个好方法!赞一个。

网友:
这个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吗?有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
信号名称:SKTOCC#。
CPU槽占用信号。
用于检测CPU是否已安装。

网友:
谢谢楼主了  下载了 才修了个华硕的主板

网友:
楼主 这方法可靠吗

网友(2015-10-03):
下载的,不是点位图,而是NCT6776D的PDF图纸,被误导了。。

网友:
下载下来结果是 IO

网友(2017-07-12):
呵呵 我的也是nct6776 这个芯片不触发

网友:
学习一下  维修经验     增长知识

网友:
学习学习下增长知识。。。。。。。。。

网友(2017-08-20):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牛 这才是有良心的 高手~发的贴有技术含量

网友(2019-01-24):
这个楼主靠谱!肯定是良心高手!!!赞一个!!

网友(2019-03-27):
不知道这样弄稳定吗,菜鸟围观 勿见笑

网友(2019-04-28):
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2020-08-05):
不是点位图,而是NCT6776D的PDF图纸,被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