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摔坏的PP1V8_SDRAM 电压问题

楼主(2015-09-01):
朋友的手机打架摔得拿到手不开机不充电测量主板PP_VCC_MAIN短路  断开L8确定是前端电容有短路电路排查后拆除C398后不断路了 ,其他元件归位机子能启动电流在270MA慢慢下降到30-40MA不动,手上没屏不知道可以点亮不,但是U7的有个关键的电压PP1V8_SDRAM  应该是1.8V  但是我这边量却有3.4v左右应该是这里有问题断开L16有端还是3.4V左右 而且机子通电后A7芯片还有点偏高(只是偏高不是那种短路形式的温度),USB连接电脑显示未知设备接在可调电源充电电流在240MA左右 而且感觉板子温度也都偏高,真的无解  难道U7电源芯片有问题里么,没办法所以到坛子里问问师傅们给个思路或解释解释,另外忘了说句主板刚开始拆开铁盖时候有2个电阻(R131  R115)不知道是掉了还是本身没有哪位能帮我看看同样和U7有关.

网友:
这个是CPU的存储器供电,肯定保护了。

网友:
怎么没人碰到这种问题么,还是说的不清楚???????????????

网友:
把U7拆了,可能是U7坏了

网友:
有元件坏不是u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