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触发

楼主(2015-09-01):
三星r428  板号ba41(小参数不记得了)

故障现象:
不触发
故障解决:
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2左右,并且待机芯片发烫(u8)。原来是有短路。

既然待机芯片发烫,那么首先围绕这一块来检修。先将各大电压阻值打一遍,没发现问题。接着检查待机芯片各脚位的阻值,也没发现问题。
将待机芯片和待机上下管一并拆掉,插电流表,这时待机0,不短了。检测拆下来的上下管没问题,。怀疑待机芯片本体坏,更换,暂时上下管没装,插电,还是发烫。
又仔细检查待机周边相关电路,没发现异常。将待机周边几个稍大点电容更换,无果。在插上电,芯片发烫的情况下,测量一下,芯片的各脚状态,都很正常,也已经满足了出待机电压的条件,当然电压肯定是没出来,因为有短路,待机芯片保护了。
那么排除芯片,后级,包括周边电路。那么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呢?再回想一下,故障是有待机芯片的情况下,插电是短路的,如果拿下芯片短路就没了,但是又不是芯片问题,那么肯定是其它的地方有短,而影响到使芯片发烫。
再次插上电,观察和触摸主板的其它地方,终于在硬盘安装的位置绝缘贴纸下面发现一颗小电容发烫。将之取掉,再次上电,不短了,待机也恢复正常,将上下管装上,待机电压出来了。
下图红圈地方就是小电容的位置

因为这个主板电阻电容都没有料号,所以在图纸上也不好查对应该元件,通过观察这个小电容是在南桥背面,并且在不插电的情况下,有3v电压,所以可以确定此电容是rtc供电用的。补上一颗后,上电触发正常,故障修复!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此电容有问题会影起待机芯片发烫下图为待机芯片

当待机芯片正常工作会在8脚和17脚产生p5.0_stb和p3.3v_micom这两个电压,再看下图

p3.3v_micom这个电压经过d516转换后给南桥的rtc电路供电,而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rtc电路上的电容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芯片不正常,至使发烫。更换的电容就是红圈当中的三个其中之一,具体哪一个,我就没去纠结了,因为时间问题。但是从上图来看,应该是上面小红圈这颗(c145)

因为只有这颗小电容,是由p3.3v_micom经过d516直接供到电容上,而下面两颗都经过了电阻。所以个人觉得c145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在此附上此机待机和上电电流状态

网友A:
附件是该机图纸,需要的话拿吧!

三星R428 ba41-01217a 01215a 01216a.pdf

r428图纸

网友:
这机器通病故障每天有一帖,看得麻醉了。

网友:
分都加完了!写得不错,仅管是通病,但是你还能配上图,这就更具体了。

网友:
说是通病,压根没修过。

网友:
三星的硬盘位置小电容是通病,楼主解释的过程很完善。

网友:
通病修了好几个了。但是没有写出来,楼主的作风和精神环视值得学习的。

网友:
thank you for this experience

网友:
通病吧硬盘哪里的

网友B:
通病解决了  还有大电容换了   依然不跑码   内存无波   咋办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修了好些了

网友:
又捡到死鱼了  最喜欢这种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解决了  还有大电容换了   依然不跑码   内存无波   咋办

不跑码,这个得根据时序来一步一步检修!

网友:
我修这个机器都不拆机的,拆装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该机图纸,需要的话拿吧!

兄弟,头像差点看成是女生

网友:
呵呵 修这个机器都不用拆机的 真正的秒杀     不过能在不知道通病的情况下找到问题 已经很不错了  技术值得赞扬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张知识了,多谢兄弟了

网友:
xiu修这种机器很简单呀。美这么复杂

网友:
三星 一般般

网友:
电容通病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2015-10-03):
前边解决的是通病,后边的分析就是提高

网友:
这通病不就是南桥下的电容么

网友:
又出来一个小电容  记着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通病 你还研究了半天哈哈 不过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