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T维修

楼主(2015-09-01):
  主板技嘉GA-G41MT-S2PT,按开关不触发,拔掉跳线排针,用镊子短接还是不触发,换电源,COMS放电,加焊I/O涛声依旧。报价60块钱,留机。在论坛上搜了下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跑了半天的线路没有问题,怀疑I/O坏,下午在淘宝上订了个ITE8720F-JXS,运费一共18块钱。下午闲着无聊,前些天在迅维淘宝上买了个TL866编程器,在技嘉官网上下个了BIOS,这主板双BIOS,2个都拆下来刷了下,接上ATX电源触发了,我晕!BIOS程序坏会不触发啊?这主板BIOS参与触发的啊?更何况是双BIOS的,不明白啊!还害我白白花了18块钱。以后记住了要先软后硬啊!附上BIOS资料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一般维修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2015-10-10):
下载试试,有个板子和你故障一样

网友:
我这个机子也和你一样

网友:
这板子 的 BIOS 是不可能参与出发的!因为BIOS上没有待机电压  怎么可能参加出发呢。

网友:
牛b 我怎么没刷好

网友(2015-12-08):
谢谢我正好也遇到这中问题下boos试试

网友:
这个奇怪问题遇到过,台式机和笔记本主板都遇到过,刷了BIOS就能触发就好了,呵呵。

网友:
呵呵,学习了,BIOS引起的不开机真是太少见了,

网友:
GA-G41MT-S2P的主板可以用吗?

网友(2017-07-08):
我有两片技嘉g41 都没修好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是关机后开机不起来,改天也试试

网友(2018-08-29):
我主板毛病差不多 放个电就能开机 关机就不断重启不显 重新放电 又能开机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9-06-01):
我也有块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