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液晶花屏故障 求解 故障处在哪?

楼主(2015-09-01):
  创维42寸液晶,开机花屏,不固定,不停在闪变,偶尔会好一会,高手指点一下故障大约在什么地方?  屏右边是屏裂所致的坏块,不在花屏故障之列。

网友A:
先换个好屏再说吧,也许就是屏引起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好屏再说吧,也许就是屏引起的呢。

42的屏啊  哪里去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2的屏啊  哪里去换???

朋友圈、或者自己家中的试试呗!不换怎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圈、或者自己家中的试试呗!不换怎知道。

··········额 好吧  自家的拆挂了 就够楼主悲催的了  还是别给楼主乱支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好吧  自家的拆挂了 就够楼主悲催的了  还是别给楼主乱支招了

你怎么老往坏处想?如果拆开了找出问题修复了,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心爽的情绪!

网友:
屏的故障。死心吧。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啊,上来就换屏有那必要吗

网友:
目测屏坏的可能比较大,自求多福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频线没插好重插下频线看看

网友:
都这样了  还要修?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屏都碎了……。没意思了……。问题就是屏碎引起的

网友C:
很明显,玻璃上负压故障,我这有32寸到85寸的玻璃,1382970026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好吧  自家的拆挂了 就够楼主悲催的了  还是别给楼主乱支招了

呵呵,这是让大家都不看电视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玻璃上负压故障,我这有32寸到85寸的玻璃,13829700262

玻璃上负压故障?简单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玻璃上负压故障,我这有32寸到85寸的玻璃,13829700262

没太明白,麻烦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