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无时钟复位

楼主(2015-09-01):
供电都正常,时钟都没有。是从时钟芯片开始还是cpu打开时钟开关开始查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查时钟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时钟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

供电vdd为低电平。可不可以飞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vdd为低电平。可不可以飞线上

求指点。在线等的

网友:
供电vdd为低电平

网友:
直接时钟旁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vdd为低电平。可不可以飞线上

供电vdd为低电平,先测有没有短路,再跑一下线路查找原因。实在不行了再飞线吧。

网友:
先看下CPU供电正常之后的PG信号有没有发出来再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