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比亚Nubia Z5S/mini手机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汇总

楼主(2015-09-01):
  努比亚Nubia Z5S/mini手机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汇总。
  努比亚Z5S mini其高性价比吸引了许多人参与其中。现在小编整理出了一些实用的Nubia Z5S mini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如果你幸运的抢购到了这款手机,就可以收藏一下本教程,万一以后遇到了小小的Nubia Z5S mini问题故障,修机就不用求人了。

【Nubia Z5S mini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Q1、手机死机、重启如何处理?

  A:(1)请确认手机是否打开过多应用程序,您可以长按主屏幕键或在下拉菜单中运行【一键清除】清除后台运行的程序;

  (2)智能手机在使用过程中死机、重启,有可能是第三方软件运行故障导致,请卸载第三方软件;

  (3)建议先恢复出厂设置,在待机屏幕选择“设置→备份和重置→恢复出厂设置”;

  (4)如果还有问题建议对手机进行软件升级,通常软件升级后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提示:由于恢复出厂设置或软件升级操作可能会清除手机内的用户数据信息,比如:短信、彩信、通话记录、联系人和图片等,操作前请务必先备份好您的重要信息。

  Q2、手机触摸屏突然失灵如何处理?

  A:手机充电、平放在桌面或者从口袋里拿出来,屏幕突然失灵无法操作,可能是因为屏幕表面存在静电干扰,请尝试按下电源键关闭屏幕然后重新点亮,可能就会恢复正常。另外,如果触屏不干净也可能导致触屏失灵,请确保触屏表面的清洁。

  Q3、手机触摸屏出现反应慢、误操作等情况,如何解决?

  A:当智能手机在后台运行大量程序时可能会造成触摸屏反应变慢,屏幕上的显示运行速度变慢,此时需要将一些程序关闭即可恢复,您可以长按主屏幕键或在下拉菜单中运行【一键清除】清除后台运行的程序。

  Q4、手机通话中黑屏,无法再点亮屏幕如何解决?

  A:手机有近距离感应功能,手机接通后当靠近身体时手机自动熄灭屏幕。如果光传感器表面不清洁或者保护膜不好,可能会引起光传感器误判,请尝试将手机的触摸屏保护膜撕掉,并清洁光传感器表面。

  Q5、为什么玩游戏手机发烫?

  A:通常情况下,由于游戏软件会占用大量的系统资源,并要求手机芯片保持高速运算,故会产生较高热量,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手机过热会对手机内部配件造成损坏。所以,我们建议不要长时间连续运行游戏软件。

  Q6、手机通话声音小,对方听不到或声音小如何解决?

  A:可能是手机的听筒及送话器孔被异物堵住引起声音小,可以尝试使用干的软毛毛刷清除异物。

  Q7、插入SIM/UIM卡后,手机仍然检测不到SIM/UIM卡,如何解决?

  A:检查与处理方法如下:

  (1)确认卡座是否安装到位,调整后重新插入;

  (2)检查SIM/UIM卡是否损坏,建议更换一张正常的SIM/UIM卡再进行测试;

  (3)确认手机网络模式设置是否正确,在待机屏幕选择“菜单键→系统设置→更多→移动络→网络模式”,请选择全网模式或者SIM/UIM卡对应的网络模式。

  Q8、手机通话断断续续,听不清可能什么原因?

  A:请确认手机信号处于正常状态下,如果手机无信号或者信号较弱,可能因为手机处于网络盲区,请到信号较强的地方再进行测试。

  Q9、通话过程中有回音,如何处理?

  A:请在通话过程中将音量适当调低。

  Q10、通话质量差,如何处理?

  A:(1)请确认手机信号处于正常状态下,如果手机无信号或者信号较弱,请到信号较强的地方再进行测试;

  (2)通话过程中调节音量键,将音量调节至合适的程度;

  (3)如果以上方法无法解决故障请联系维修网点处理。

  Q11、手机死机如何重新开机?

  A:按住开/关机键12秒钟,手机自动关机重新按开/关机键开机。

  Q12、手机实际运行内存RAM为何比标称数量少?

  A:这是因为还有很多除了处理器的其它硬件设备,比如GPU、DSP(解码加速器)等都会用到一些内存,这部分硬件划走了部分专用内存,而这部分专用内存对于用户是不可见的。

  Q13、手机玩游戏的续航时间为多久?

  A:市面上智能手机玩游戏续航时间在2小时左右,完全可以满足2小时游戏续航。

  Q14、为什么16GB版本的nubia手机,可用空间只有9G左右?

  A:16G内存的Z5 mini,其中userdata(用户数据) 约占用2.7G,system(系统)占用2.0G,系统固件占用约 1~2G,余下9G多为U盘。因此可用空间在9G左右属正常范围。

  Q15、手机放置一段时间后不开机如何处理?

  A:手机电池如果处于深度放电(手机电量耗尽而自动关机),或放置一段时间后电量消耗殆尽无法开机,请充电30分钟后再确认是否开机,如果还有问题建议联系维修网点处理。

  使用努比亚Z5S/mini这两款手机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故障问题,可以通过以上方法解决排除,此手机使用技巧文章由中国易修网整理编辑分享,解决大家遇到的手机故障问题。

网友A:
楼主手机方面强项啊,以后有疑问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机方面强项啊,以后有疑问请多多指教。

我只是对一些手机配置方面比较感兴趣  强项 还不敢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