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都是怎么测量CPU供电短路的

楼主(2015-09-01):
   自学小白拿到一块华硕a55-c的主板,插CPU主供电开机风扇动一下掉电,不是转是动不插可以开机不显示
万用表习惯性滴滴挡,一笔接地一笔接12v果然滴滴声响起阻值3,表有问题实际0直接短路,好……知道问题了
先观察下CPU座子后面的电容看不出问题拿起表笔测试CPU供电mos下管都是滴滴……这机无图无点位不知道测试那里了,想了下找张华硕点位图来看看,看了点位图感觉器件位置差不多,发现g极控制极是独立的这才想到测量每个mos管g极看看,在这里我笑了发现一颗mos管g极接地其他管正常,g极接地不用说肯定不正常,取下坏管又是滴滴挡这是我有笑了不短了,在其他板上找颗mos管直接换上通电开机CPU1.2电压出来了断电上CPU上风扇通电开机接显示屏不显示,,,哦还有问题,插上诊断卡时钟,复位有为什么不跑码,小白有又无头绪了,在论坛上看了看看到这版的关键测试点,下载下来一个个测试都正常,怎么办π_π没法了,小白在此好伤心修的第一款atx板,没修好……后面师傅冒出一句话可能CPU挂了,哈哈卧槽(#

网友:
先大概测上、下MOS管的S、D连接点的阻值,实在测不准只能拆下MOS管测了。

网友A:
然后?真的CPU挂了?

第一次自己研究都可以修好CPU供电短路问题,不错了,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B:
如果加电CPU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那么拔了cpu的供电四脚插头,看看开机风扇是一直转还是转一下就停,如果拔了一直转,那么CPU供电部分就是短路了,把CPU拿掉测一测供电上下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C:
一般是查对地阻止吧

网友D:
MOS一般,电容坏的非常少,电容也可以容易分辨,看怀孕没有

笔记本的不好判断了

网友:
我看完帖子发现,大师越来是这样说话:咳咳,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电CPU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那么拔了cpu的供电四脚插头,看看开机风扇是一直转还是转一下就 ...

拔了可以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然后?真的CPU挂了?

第一次自己研究都可以修好CPU供电短路问题,不错了,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挂了,这机子机箱电源都挂了,我师傅说先烧主板在烧的电源,电源很垃圾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了,一般都是上下管中的一个击穿了,你量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一般,电容坏的非常少,电容也可以容易分辨,看怀孕没有

笔记本的不好判断了

要是CPU后面的电容坏了,我可能就修不好了,记得修的第一款笔记本t400就乱来修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查对地阻止吧

滴滴挡虽然不一定准但是不上CPU理论上滴滴挡不会响,欧姆挡有点看不懂不是很喜欢用

网友:
推荐一个万用表 要有 滴滴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挂了,这机子机箱电源都挂了,我师傅说先烧主板在烧的电源,电源很垃圾

哇靠!这机器修起来价格就高了

网友:
我一般测量短路都是用二极管档,靠谱些

网友:
楼主这里是显示器模块的吧?怎么发主板来这里?

网友:
直接在线测MOS的GS GD 通了就是坏的

网友:
为什么不是桥呢

网友:
这是显示器板块,也能聊的那么愉快啊